楼主(2016-03-03):
我单位有一25KW深水泵用富士变频器37G1S-4C控制。在设置好基本频率,电机参数,最高频率,运行方式后,启动变频器,频率始终为零,为什吗?

网友A:
你给定的频率来源是什么?面板还是外接电位器?

网友B:
是恒压供水吗

网友C:
频率给定来源设定?
运转指令来源设定?

网友D:
频率设定来源查一下,和启动信号

网友E:
注意设定变频器的控制模式是内控还是外控。内控指面板控制,面板电位器控制等。外控指外部计算机控制,PLC等其他控制器控制。

网友F:
频率是怎么给定的?参数是不是设置正确!

网友G:
是呀,控制变频器需要两路信号,一路是开关量信号,包括启动、故障、使能等等,这些开关量在正常运行时需要正确置位;另外一路信号就是模拟量,给定频率。两路信号都为正确,电机才会运行。

楼主:
我设置成面板控制,但是频率还是零。频率加不上去

楼主:
恒压供水,远传压力表,PiD控制

网友H:
楼主先检查一下设置参数

网友I:
不确定的话恢复一下出厂,再做最基本的设置,看一下能不能运转,

网友J:
是不是你频率给定设置问题。

网友K:
应该是频率给定没有设定

网友L:
应该 是频率来源给定没设对,如果是PID控制的话,频率来源是来自压力变送器的反馈值,你要不确定是哪里不对,恢复出厂设置,用手动调频先试下电机是不是可以运转。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已经解决了,FO2  设置错了,因为接的控制线FW 和  COM  ,应该设置成正传。不过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水泵可以开起来了,但是水压很低,转换成工频水压就很高,这是为什么啊?变频器型号是    富士
FRN37G1S-4C  我想用PID 控制,但是不知道目标压力值如何设定,不知道是哪个参数。

网友G:
这个需要看说明书才能知道哇。你先用手动频率控制,看看工作到多少,压力就能达到要求。然后测量一下此时压力信号的电压是多少,记下来。以后就可以在外部按这个电压来给定。而且你已经知道频率与压力的关系了,可以在PID的输出做一个频率限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