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3):
我要做一个用PID控制模拟风阀的项目,PID始终没有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输入为AI2(压差测量值)vd200为压差设定值   vw150为PID输出寄存器      相关图片见上图    我感觉是PID设置出问题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监控的页面看看

网友B:
放监控页面看下

网友C:
估计给定值太小了,看看AI2是多少,先调到和AI2相等,在上下改变定制,也许是方向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谢谢关注。过程值高于设定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问题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