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3):
按照网上的办法都试过了,用驱动精灵优化过,有没有哪个驱动有问题不知道,杀毒软件一直用的360,还有些设置问题,都按照网上的操作了,都没有效果。这是两次死机的错误信息,最后一个错误好像是网卡,网卡我看不出问题。

楼主:
f

发这个帖子又死机了。

网友A:
首先换一下内存、网卡试一下

网友B:
打开机器看看硬件有问题吗,是不是电容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机器看看硬件有问题吗,是不是电容鼓包了

去年的新电脑,联想的品牌机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只是有时几天都没出现,有时一天几次。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那基本可以排除硬件了

网友C:
难道事电源盒问题

网友D:
主板坏了。

网友E:
系统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F:
不定时的自动重启,有可能有升级软件要求,把网关了看看,在可能的时间内是不是不重启了。
病毒也会自动重启的,更新杀毒数据,全盘扫一下试试

楼主:
由于下列错误,kisknl 服务启动失败: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金山毒霸搞的鬼?

网友G:
感觉系统故障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H:
重装系统吧

网友I:
重装系统吧,可能是文件丢失

网友J:
硬件的事,排除下硬件问题

网友K:
我感觉是电源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难道都要尝试一遍吗? 没有硬件配件可以代换,也不想重装系统,因为装软件太麻烦了,尝试多次的软件修复系统都没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难道都要尝试一遍吗? 没有硬件配件可以代换,也不想重装系统,因为装软件太麻烦了,尝试多次的软件修复系统都没用。

曾经的DELL的PC,同样也是不定时重启,之后更换PC电源问题解决,供参考。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由于下列错误,kisknl 服务启动失败: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金山毒霸搞的鬼?
裸奔试试会不会死机?也有电源引起的,有人换了散热风扇不换电源也能用了

网友N:
唉,感觉联想的电脑质量也没以前的耐用了。

网友O:
某单位大批戴尔电脑台式机,多年使用。不定时停机。为电源次级电容鼓包。更换即可。如不尽早维修。硬盘会连带损坏。殃及数据。所以。这个硬盘你要拆下来,拷出数据。备份好后。修复电源,再试机。我这里是这个情况。供你参考。。。

网友P:
下一个鲁大师分析一下硬件,硬件没毛病就重做系统吧

网友Q:
做一下系统,还不行的话送修。

网友R:
我认为是电源问题

网友S:
可以考虑一下电源功率的问题,我之前有台电脑就是经常重启,检查不出问题,后来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如果你有其它的电源,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T:
重新装一下系统

楼主:
昨天重启了好几次,今天到现在还没有重启,电源问题会这样吗?

网友U:
回复 楼主:
去年买的话,可以在保修范围内啊,打联想客服,很方便的,我之前台式机也是联想的,开不起机,打联想客服后更换主板就好了!

网友V:
估计系统问题多谢。

网友W:
建议把电脑电源的容量换大一点

网友X:
引用 楼主:
昨天重启了好几次,今天到现在还没有重启,电源问题会这样吗?
先软件后硬件,不过这不是死规矩,先用吹风机清除内部的灰尘,CPU风扇不良有可能导致高温保护。
还有,需要拆卸电源查看是否电容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引用 楼主:
昨天重启了好几次,今天到现在还没有重启,电源问题会这样吗?
先软件后硬件,不过这不是死规矩,先用吹风机清除内部的灰尘,CPU风扇不良有可能导致高温保护。
还有,需要拆卸电源查看是否电容鼓包。

这个现象一直存在,近段时间还没有拆机箱,但是去年刚来的时候拆过机箱,里面都是很干净的。

网友Y:
有时候是CPU是散热不良也会重启的,建议清理一下卫生,看散热片是不是很脏

网友Z(2016-05-14):
重装系统。

网友AA(2019-02-01):
引用 网友C:
难道事电源盒问题
很大的可能。

网友AB:
我不懂,也发表一下看法。CPU换一个大功率风扇试试。【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