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3):
我单位新购的一台恒压供水控制柜采用的是ABB510变频器一拖二恒压供水PFC控制宏,在辅机工频切换的时候,压力波动较大,箱改成SPFC控制宏方式。跪求详细电气接线图和变频器具体参数设置,谢谢!

网友A:
接线方式一样,调整参数就好了

网友A:
手册最后有基本参数设置表,百度也有

楼主:
参数设置能否再具体一点

网友B:
参数组 设定值
1001 DI1(启动)
1002
1003 正转
1101 REF1(HZ)
1102 外部2

1106 19
1301 0V
1302 10V
1304 4MA
1305 20MA
1504 4MA
1505 20MA
2202 根据现场实际信号选择点机加速时间
2203 根据现场实际信号选择点机减速时间
4001 增益时间设定(现场调试设定)
4002 积分时间设定(现场调试设定)
4003 微分时间设定(一般不考虑)
4006 您看说明书自己设定单位(也可默认)
4010 看下说明书是电位器选AI1还是控制盘
4011 看需要可不设定 由电位器给定即可
4012 看您选择给定源是电压还是电流
4013
4014 Act1
4016 看您选择给定源是电压还是电流AI2
9901 1=中文
9902 Pid
9905 电机额定电压
9906 电机额定电流
9907 电机额定频率
9908 电机额定转速(一般略小于额定值)
9909 电机额定功率
注1。.如果给定源是电流信号 ,则1103组为AI2,为电压则为Ai1,相同的给定值4013组也考虑是电流还是点呀,如果信号给定源氏电流反馈给定源也是电流信号,清选用给定源为AI2,反馈源(实际信号值)为ai3 ,睡眠功能看说明书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