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3):
附图为我自己思考出的程序

程序大致上是利用超级终端机软件传入一个数值(31)
PLC收到后便会对数值+1然后回传至PC上的超级终端机(31+1)

程序是可以的问题是PLC会不断的回传数值回PC上的超级导致终端机软件当机
不曉得有什麼地方是我忽略的,我希望做到的是,傳一個值過去然後收到一個回傳的值EX:传送31收到32
而不是无限收到回传的值,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给我解答,拜托了

我使用的是FX3U-64MT透过FX3U-232-BD传输介面进行传输

网友A:
rs那条命令用个开关触发试试

网友B:
试试这样的写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样的写法~~
用M0上升沿给M8122置位岂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D:
楼主的意图是什么?超级终端是用来连接和调试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比如WINCE操作系统。
PLC需要调试吗?厂家研制出来直接使用即可,难道楼主想研制崭新的PLC控制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图为我自己思考出的程序

程序大致上是利用超级终端机软件传入一个数值(31)
PLC收到后便会对数值+1然后回传至PC上的超级终端机(31+1)

程序是可以的问题是PLC会不断的回传数值回PC上的超级导致终端机软件当机
不曉得有什麼地方是我忽略的,我希望做到的是,傳一個值過去然後收到一個回傳的值EX:传送31收到32
而不是无限收到回传的值,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给我解答,拜托了

我使用的是FX3U-64MT透过FX3U-232-BD传输介面进行传输
===================================================================================================
看看程序,是不是这个意思,先接收后发送!如果你要求的是ASCII的话转换一下。
+6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尝试制作自动烧录IC的机构平台,使用Matlab的与PLC沟通进行烧录的动作

现在先使用终端机尝试与PLC做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否有GPPW的档案版本

我没有使用GXW档案版本的软件

麻烦了,感谢大大

您提供的图档我想试试看!拜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否有GPPW的档案版本

我没有使用GXW档案版本的软件

麻烦了,感谢大大

您提供的图档我想试试看!拜托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4045
这个帖子可以下载软件的!

网友E(2017-07-30):
楼主你好,我是刚学习FX3UC的小白,最近也在搞232-BD的通讯,用的是USB-232的线,COM口设置好了 ,串口助手一直没法通讯?可以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