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9326故障

楼主(2016-03-03):
一台伦茨9326变频器,修了很久了,都没有修好。测驱动板上开关电源的各路输出,电压都对。24v*2,两路+15v,一路-15v,还有一路+10v和-10v。其中供桥电源两路分别是+15v和-10v。用示波器测量-10v正常,没有纹波。唯一就是+15这路总存在纹波,无法消除。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换电容吧

网友B:
伦茨的还没有维修过,等待结果。

楼主:
谢谢1楼,请问换哪儿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