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3):
昨天拆了一块西门子OP73MICRO,想拿回来学习一下。
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电缆来把程序下载到面板里呢?
这根电缆是网上买的200编程电缆,不知道能用来给面板下载用吗?如果不能,应当用什么样的呢?

楼主:
面板菜单TRANSFER设为ENABLE.
软件中选的是USB/PPI多主站电缆.
显示为无法建立连接.
查了一下,OP73可以用MPI,OP73MICRO不支持,是这个原因吗?
我用的电缆是6ES7972-0CB20-OXAO.

网友A:
感觉电缆不对

网友B:
你的线好像是MPi的 你试试MPi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这个电缆好像不行,就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OP73MICRO应当是不支持MPI的。

网友C:
mpi不是300的通讯吗?和200是不同的

网友D:
用USB-ppi的多主站电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来我得再买一根了。

网友E:
  不是直接这根线连接屏,而是要经过 PLC 的 MPI 接口通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就是想从电脑下载到面板,应当用什么样的电缆,200的USB-PPI电缆吗?

网友F:
赶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