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柜怎么查线

楼主(2016-03-03):
每次打开机柜看到那么多的线就晕了,请教下查线有哪些窍门。
如有资料请发youyoudao888@sina.com。

网友A:
随便从那下手都一样,反正查到后面又会回到原点就对,
有图纸对线号查最快了

网友B:
先查电源电压,220V 24V 5V,然后负载的个数,排除法。

网友C:
有电气原理图,再有元器件代号表,那查起来就会快很多。

网友D:
从原理入手  从一次回路到二次回路

网友E:
看你的柜子是否规矩,规矩的都分线色,有线号,按号找,有图就更好找

网友F:
从故障现象入手

网友G:
这个还是要看柜子前期的设计及维护。运气好的的图纸明确,接线规范那就很好找
若前期设计不规范,后期维护又很乱,那可想而知看人品吧

网友H:
如果有正确的图纸,对应图纸查线就简单了。

网友I:
要么从头向尾找,要么从尾向头,

网友J:
有图对照查 没图打开线槽慢慢理

网友K:
没图打开线槽慢慢查,查死人的节奏啊。

网友K:
小设备还行,大设备没图纸,还是空的时候老老实实把图纸搞出来吧。

网友L:
有图纸吗?

楼主:
谢谢,我找到图纸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