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3):
光耦PC925用A3120可以代替吗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但我曾经很成功地代替过一次…

网友B:
从规格书上来看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C:
换一般最好全部换,我一般都是要不就上下桥分别全部换三个,要不就是全部换

网友D:
完全可以,代换过。

楼主:
谢谢大家,用TL350代用了

网友E:
我也代换了很多,我用的925L代换3120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F:
我已经带换过,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