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与台达PLC穿透下载的功能,为啥不能用啊?

楼主(2016-03-03):
台达HMI与台达PLC穿透下载的功能,为啥不能用啊?

楼主:
没有上图黑圈里的这个选型,这是什么原因?用的COMMGR1.04的软件,并且1.02的软件也试过了。就是没这个选项。

网友A:
前几年用台达 串口才能穿透 usb不行 现在不知道怎样了

楼主:
下需那个CDC是串口模式的,但是我的软件中根本没这个选项

网友B:
USB可以的 我经常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可以的 我经常这样用
不用设置我上面图片黑圈中的选项吗?

网友C:
没注意过设置,很容易的

楼主:
COMMGR这个软件最高是哪个版本啊。我的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未解决。

网友D(2017-03-22):
回复 楼主:
我的是1.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