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5KW 上电报CF3 怎么屏蔽霍尔

楼主(2016-03-03):
接到一台台达1.5Kw变频器,上电就报CF3,无法进行任何操作,网上可以屏蔽霍尔,但不知道怎么操作,请搞手指点,谢谢!新手!
上面有四个脚,短接哪两个脚?
[upload=jpg]/uploadImages13
/1beb4156fcf78a4994b9d61c5796eb30003d4170.jpg#IMG_2476.jpg[/upload]

楼主:
这东西,有时候换另一相接电又可以正常运行,有电压输出!但过个十几分种又跳CF3!

网友A:
直接换机才是出路

网友B:
把霍尔换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想学点技术嘛!不在乎修不修得好,主要是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至少也得确认是他坏了吧,买一个几十块呢,变频器也才值100多

网友C:
芯片下面12角

网友D:
检查下电流吧 屏蔽后会烧模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点!十分感谢!有四个脚!

网友E:
回复 楼主:
换了好了就有经验了,如果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坏,替换法也是维修的一种手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点!十分感谢!有四个脚!
用表测一下找到正15伏和负15伏,其余2脚就是gnd,out.一般台达的从板子正面看面对4个引脚,1out2gnd

网友F:
把TL72拆掉就行了,不过带电机电流大时有炸机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