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6-03-03):
求教赫兹与转速的算法?

网友A:
看你电机是几极,4极 50hz,1500rpm

楼主:
我想求教怎么算法?假如4极19hz,是多少转速?谢啦。

网友B:
如何按照1500算的话,那就是570
50HZ 1500
那1hz就是30

网友C:
看电机额定转速,一般为50HZ时为额定转速,线性对应

楼主:
各位师傅,谢谢啦。

网友D:
理论转速3000/极对数/50*设定频率

网友E:
额定转速除以最大频率 = 每HZ对应的转速,小学数学题。哈哈

网友F:
知道怎么对应就好了算了啊,注意电机极对数

网友G:
有公式的。

网友H:
以后发帖之前,先想清楚问题,具体问题才能具体解决

网友I:
回复 楼主:
4极电机,50Hz/1500rpm,19Hz/Xrpm。设方程:

Xrpm = (19/50) * 1500 = 570 rpm

网友J:
1500是同步转速  一般异步电动机是到不了的  一般在1480

网友K:
频率f乘以时间60s再除以极对数=同步转速

2极电机的极对数是1,4极电机的极对数是2,以此类推。实际电机的转速会低于同步转速,所以叫做异步电机!

网友L(2016-05-26):
N=60*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