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下安装接线,他们做到了!!

楼主(2016-03-04):
公司的一台设备,在一个只有如图那么大的电控箱里面有PLC、变压器、交流接触器、继电器、电路板、接线端子排,而且电控箱离地很近,又不能拖出来,如果要叫你加多几条线怎么加?那PLC(有控制伺服)就安装在
变压器旁边会不会突然有一天会有干扰的呢?大家交流下!!
还有,机械工程师为了外表美观把电控箱藏在机台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电工的感受的!!

网友A:
这个,我刚刚遇到也是高密度,郁闷ing

网友B:
这个 配个大点的电柜 不会很贵吧

网友C:
这要害死后期维护人员啊

网友D:
看起来线很挤很挤

网友E:
这个看一次问候一次,修一次那就不知会问候几次了......

网友F:
拥挤不堪,装件板如果能弄出来还能好点。

网友G:
看着都难受!

网友H:
看过几家设备里面藏元件的,就像这个样子的。看着都难受。我现在做电箱,第一考虑配线的容易度,第二考虑维修的方便。以前公司为节省成本,让我改小电箱,结果是安装元件的时候很不方便。

网友I:
这样的电箱很多的,像线切割机的电箱、喷涂机的电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