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楼主(2016-03-04):
请问下各位师傅如何在触摸屏中更改plc程序里的参数呢?该怎么设置?初学plc,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具体什么样的参数?

网友B:
问太广了
PLC内存数据比如D100里是123,你在HMI画面编辑好画面可以直接修改

网友C:
比如修改时间
三菱的为例
T0 D200
D200就是触摸屏上面的设定地址
初学很多人不理解这个
你是要这个意思的?

网友D:
“如题”是什么意思??楼主,麻烦提问的时候,问题要完整,OK?

网友E:
看手册吧,组态上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西门子的plc,我要做点焊机,要求焊接点数可以随便在触摸屏里任意设置,然后传到程序中。那触摸屏的地址只要关联plc程序中的地址就可以实现任意修改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如说西门子的plc,我要做点焊机,要求焊接点数可以随便在触摸屏里任意设置,然后传到程序中。那触摸屏的地址只要关联plc程序中的地址就可以实现任意修改了吗?

网友F:
触摸屏的地址只要关联plc程序中的地址就可以实现任意修改了吗?

是的

网友G:
1.通讯连接   2.建立可读可写的变量,关联地址。  就好了

网友H:
触摸屏的单个画面图形属性里面,地址的填写,使用PLC内部程序使用到的元件符号就可以了,注意数据格式的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原先的数据不用专门设置清除吗??、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帮忙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原先的数据不用专门设置清除吗??、
不用
打个比方,上午接电话让你去姑妈家一趟,中午告诉你直接去奶奶家,你去哪儿

楼主:
回复 网友I:
ok!谢谢。我去奶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