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卸下模块报警电流检测问题,换了几个7840还是一样情况,之前我学维修变频器的时候师傅教我的整流桥坏了,换上就行了,其他问题不用搭理,请问这是对的吗

网友A:
没有系统的检修

网友B:
拆掉模块,要把模块内部原先相通的地方,用线连起来

网友C:
可以不用搭理,如果模块好的情况下。

网友D:
加我微信聊1430521217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换整流模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搭理,如果模块好的情况下。
模块是整流逆变一体的,只是坏了整流部分

网友F:
你不是师傅,所以还是老老实实检查,对于这个师傅不做评价

网友G:
一体的模块直接换个就可以了,你师傅教得好啊,只管换就以地了

网友H:
师傅误人子弟,徒弟不会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