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6-03-04):
我是维修变频器的新手,现在就会维修点开关电源,驱动,一遇到oc过流就头痛,针对oc有没有好用简单的方法

网友A:
最难修的是带大电机报过流。

网友B:
这个检测连研发也要通过多次试验确定判断OC的基准,何况维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难修的是带大电机报过流。
是空载带报oc,而且大部分都是卸下模块给板子供直流电540v报oc

网友A:
模块电源窜灯,就不用拆模块了,如果有检测就会报警,还要屏蔽报警麻烦。送电就报oc,电流检测电路,互感器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