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变频器炸机修复后测试,同是报F50,F51,F56,F63,无法复位!请问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A:
型号是什么?VAC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是NXS

网友A:
去掉端子立板,恢复出厂值,或替换控制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主板部分的问题吗??

网友B:
先把参数恢复出厂值

楼主:
集成太高电路都不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