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几平方的线?

楼主(2016-03-04):
参考物是一元硬币 线是广州数控系统配的屏蔽线

网友A:
0.2还是0.5

网友B:
估计最多0.5平方

网友C:
拿尺子量一下

网友D:
差不多0.5平方吧。

网友E:
太模糊,看不清线芯。估计不到0.5

网友F:
最多就是0、5平方吧。

网友G:
不知道照片看不出距离大小

网友H:
是0.3的吧

网友I:
电子配线?

网友J:
差不多就是0。5

网友K:
用千分尺测量每一根细铜丝的直径,计算单根的截面积,然后乘以根数就是总的截面积,即平方数。

网友L:
要准确就扒皮了量一下
估计是0.5的

网友M:
0.5

网友N:
太考眼力了,参硬币厚度最大也就0.5了。

网友O:
楼主要干嘛啊,一般控制线对线径要求不高

网友P:
0.5平方

网友Q:
05mm2

网友R:
这线出故障断了?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S:
估计是0.15的,不会超过0.25

网友T:
只看图片不好确定,看样子最多不超过0.5

网友U:
猜是0.3的!

网友V:
估计是0.3mm的,市场上常用的信号线不就那几个规格吗

网友W:
楼主想表达什么,控制线差不多就那几个规格,够用就行呗。

网友X:
买粗点就不能用了吗?

网友Y:
估计也就是0.5的,是那个位置的线呀

网友Z:
差不多2.5mm2

网友AA:
最多是0.5mm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想表达什么,控制线差不多就那几个规格,够用就行呗。
想买冷压接线端子

网友AB:
0.75到1的,没关系啊,控制线小大都行,只要不出故障。

网友AC:
不到0.5吧。

网友W:
回复 楼主:
端子的话没关系啊,差不多都可以压的.

网友AD:
应该是0.3的

网友AE:
0.3吧估计大不了多少

网友AF:
一平方吧

网友AG:
目测0.3样子,外套上一般都标有多少平乘以多少芯的呀,看不清了?

网友AH:
非标0.5

网友AI:
0.5*5电缆

网友AJ:
就是,就是,配线有那么高的要求嘛?

网友AK:
0?3-0?5的

网友AL:
最多0,5平方

网友AM:
0.3

网友N:
回复 网友Z:
真敢说,对比下硬币厚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