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这种电机吗?

楼主(2016-03-04):
精雕机的主轴电机,最大转速每分钟60000转。开机动一下就报警Pf01.转速下调到5000r/m就不报警。咨询设备方说可能是电机内部有电阻元件性能变坏。就把电机拆了下来,用万用表测三相阻值,确实有一相数值差了一半。现在等设备方报价后快递给他们修。本来就是在电子企业,工作做到这步还是不要自找麻烦了,你们都懂的。

网友A:
我们这边用的电主轴功率是11KW的。

网友B:
仅仅是个电主轴而已;

网友C:
设备方说可能是电机内部有电阻元件性能变坏???

楼主:
原话,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这玩意儿我没开肠破肚研究过。

网友D:
高精度的电机啊

网友E:
不就是个高速电机?是烧了吧?

网友F:
这个可以相信
内部有块板子!

网友G:
记得以前看某某新闻,还把军队技术人员研究出故障的具体零件并更换解决,为部队节省了上万的维修费用而大赞。
现在时代不同了,该换就换,效率比时间更加金贵。或者说,某某回扣的潜规则导致的?

网友H:
这样子就更换好了,省心。

网友I:
感兴趣的就拆开看看,不然这样也对得起老板了。

网友C:
然道里面除了线圈还有电路板啊。或者设备方说的电阻元件=线圈。

网友J:
这电机和一般伺服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K:
这个不是气悬浮的吧

网友L:
应该是内部线圈出问题了,毕竟阻值有一相偏差。我这边都是自己拆出线圈让修电机的绕好线圈,拿回来自己装上,频率在600-650左右。

网友M:
没玩过高速的电机!

网友N:
电主轴,拆过没什么

网友O:
没拆过就不要试了,换了或送修比较稳妥。

网友P:
有机会就要拆开来搞搞

网友Q:
没用过到这么高转速的电机,也就用过3000或4000的。

网友R:
挺高级的电机,自己别动了。省的领导说你弄坏了。如果这次修好了,下次再坏修不好。领导对你肯定有意见。

网友S:
没见过耶,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T:
以前见过一次类似的电主轴,也是转速一升高就报警,拆下发给设备商处理了。

网友U:
这个电机 没有这么那么好修的 ,拆前要打表  拆后 也要打(机械百分表)  不然 就算转速达到了   也是各种跳动(一般是轴承间隙问题)
我就拆过 当时傻傻搞不清楚  哎 最后去厂商哪里才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