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使用GP4401WW系列触摸屏,用“文本管理器”想打开插在设备上的U盘。。忙活一下午都没成功!!!!
U盘16G,格式化过几次。窗口如图。。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U盘没问题吧

网友B:
这个屏没系统密码情况下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C:
可能盘太大了,用小一点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16G的盘子,话说该型号支持32G的吧。

楼主:
今天查了下资料,用离线进去看看。能看到U盘,用的时候又检测不到了。。

网友D:
楼主的U盘用的什么格式?

网友E:
你想打开U盘上的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找到原因了,换了8G,4G的U盘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将取样的数据保存出去的。
问题解决了,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了4G。8Gu盘就可以。这个16G就不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来是该机器不支持8G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