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3-04):
芯片写着h422的,看线路走向像是24c系列

网友A:
好像是通信吧

网友B:
那一排3个都一样吗?

网友C:
有型号就好。查一下手册。

网友D:
找找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atml h422 32dm

百度搜过,没有资料

网友E:
前几天论坛不是发了贴片元件资料的,你找找

网友F:
像是一个8脚单片机

网友G:
据说是新命名方式,atml h422不是型号,第2行才是型号

网友H:
这种西门子变频器的主板,容易丢失数据

网友I:
这个电路板是MM420的主板,此芯片是24C系列的存储器

网友J:
芯片上有文字上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