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海利普a系列变频器,可能是粗心大意,把驱动门极的电解电容容量选大了,不带模块一切正常,带上模块就会烧坏光藕出来的贴片电阻,找了一块一摸一样的驱动板发现,有一部分电容是47uf的,我用的100uf,请问这是不是导致老是烧坏贴片电阻的原因?

楼主:
贴片电阻是 两个2.4k串联起来到光藕929 14 15脚的,电路板上14 15脚是连通的,也有可能数反了,2 3脚

网友A:
光耦929的14、15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929的14、15脚??????
是的,929  16个脚923 8个脚,如果我数的方向没反就是14 15脚,数反了的话就是2 3脚

网友B:
回复 楼主:
PC929有16个引脚,如果是如此的大意,很难想象你以后有多高的技术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929的14、15脚??????
是的,929  16个脚923 8个脚,如果我数的方向没反就是14 15脚,数反了的话就是2 3脚
发个图片上来,或确认一下光耦的型号,如果是PC929光耦只有14脚,所以请您还是重新检查一下光耦型号和电路…
要不会真的吓傻宝宝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哥哥,你去看看资料929有没有16个脚,16个脚的是316.怎么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D:
不管316还是929,管脚排列怎么都不知道呢,楼主还是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再来搞变频器吧,不然你会付出很大代价

网友E:
引脚都没搞清楚是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929的14、15脚??????
是的,929  16个脚923 8个脚,如果我数的方向没反就是14 15脚,数反了的话就是2 3脚
发个图片上来,或确认一下光耦的型号,如果是PC929光耦只有14脚,所以请您还是重新检查一下光耦型号和电路…
要不会真的吓傻宝宝的…
不好意思,我是学徒以为光藕只有八脚跟16脚的,这是我拆机照的,图片有些模糊,就是929 12 13脚出来的两个2.4k电阻老是烧,我都是用余电启动的,这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电容选大的原因

网友F:
还是先看看书吧

网友G:
要想搞维修,不但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不能有半点马虎!

网友H:
电源滤波电容加大不会烧贴片电阻,可能是PC929坏了。

网友I:
看完后有点吓人,这样也可以修变频器,哎,真的是不好混了

网友D:
那么大的圆点还会数错,不知道楼主原先是干哪行的

网友J:
楼主连数都不会数了,电源滤波电容大影响的是电源启动,相当于启动电流偏大。你这个是pc929坏了。
我不太了解你所谓的余电启动,如果是断电利用电容的残电启动的话,这个是很危险的,电源工作不稳定,保护电路可能失效,千万不要以为这样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