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小接触器上面标签写的数字是干什么的

网友A:
线圈电压和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上面写的是    34    12    14   7.14      就是这个数字

网友B:
是维修人员维修后留的记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变频器都有这样的数字。

楼主:
求各位帮帮忙,我是新手,再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应该不用管它,就像有的CPU芯片上贴着硬件或者软件的版本号贴纸一样,直接忽视,看芯片上的激光雕刻的型号数值。
楼主的案例,直接撕掉,看继电器上的丝印数据参数:电压,电流,型号,厂家。

网友D:
这看着想后期维修贴上去的,楼主为啥要纠结弄明白这个啊

网友E:
维修贴上去,不用纠结

网友F:
就是生产工序操作人员的代码。

网友G:
就是一串数字而已,知道不知道没啥关系嘛。

网友H:
何必纠结呢

网友I:
坏了吗?没坏管那么多干嘛!

网友J:
如果都有的话,可能是生产时工序之类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应该是不用管它。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型号的变频器都有这样的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是个新手,我看每个变频器上面都有这个数字,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看了大家的帮助现在感觉那个数字真的没用

网友K:
这样可能是厂家生产的时候写的一个生产中间的代码

网友L:
10楼答案是正确的,各道工序的工号

网友M:
如以上所说,应当是作的某种标记,看电路时不必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