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PM1A PULS指令 端口只能为0

楼主(2016-03-04):
这是咋回事啊 CPU型号 CPM1A

网友A:
呵呵;使用一个PLC前,请务必仔细阅读一下对应的手册;
如果你想设成非0值,请更换成CPM2A;

网友B:
产品硬件规定

网友A:
看清上面的指令PULS说明;

网友C:
有的时候咨询一下比翻手册要快的多。

网友D:
天天来看 ZCMY大神 答疑解惑

网友E:
程序必须对着硬件,不了解硬件就是闭门造车
如果此软件不给出错误提示,你后续的调试能得心脏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时候咨询一下比翻手册要快的多。
想学的快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去看手册,什么都直接问的话是不可能学好的;

网友F:
每个产品都有仔细的说明书,

楼主:
cpm1a的编程手册没有puls和sped的指令介绍啊 2a倒是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个教程是在误导人吗?

楼主:
我就是看了这个所以不明白的

网友G:
cp1a脉冲输出就1个点,支持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