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今天工人给变频器吹灰,把水搞进去了。变频器上电显示npl 。
请问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坏了吗?那个变频器太大不好拆下,真心不想拆下发出去维修。。
哎··············

网友A:
请确认是“nlp”还是“npl”? 如果是“npl”那么它只是参数选项里其中一个功能代码…“输入端逻辑模式”…

网友B:
NLP三相检查电路出问题了,如果母线供电就显示NLP,屏蔽输入缺相也可以工作。

楼主:
哎,今天活生生搞了一天 太难拆了。最终拆下。是一送电就显示nlp,无法检测电压。知道是检测电压电路问题,关键是不知道哪一个东西。我估计是主电路版有问题,因为操作工把水搞上面去了,可没替换的。最终拆了一天。要是我们这有到现场维修的外援就好了。。哎··10个固定螺栓。

网友C:
缺三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