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PLC控制有跳跃循环的液压动力滑台的设计
一、电气流程
(1)任务:
该液压动力滑台的工作循环、油路系统和电磁阀通断表如下图所示。SQl为原位行程开关,SQ2为工进行程开关,在整个工进过程中SQ2一直受压,故采用长挡铁,SQ3为加工终点行程开关。本题假设液压泵电动机已起动。(起动电动机不属本题设计范围,电磁阀用中间继电器控制)。
(2)要求:
①工作方式设置为自动循环、手动、单周。
②有必要的电气保护和联锁。
③自动循环时应按上述顺序动作。
④按起动按钮SBl后,滑台即进入循环,直至压SQ3后滑台,自动退回原位;也可按快退按钮SB2,使滑台在其他任何位置上立即退回原位;必要的联锁保护环节。

楼主:
弄不明白 快进在SQ2工进后,是通过什么条件来触发运转的!

网友A:
职业技能鉴定如果严格按照鉴定标准执行,是能鉴定出水平的,只可惜别人一些唯利是图的部门变成卖证了。

网友B:
谁出的题,又是砖家
1.SQ4如何作用
2.工艺表是错误的,安次表都不及格

1楼说的就是SQ2或SB2(终止工作,快速返回原点)

网友C:
就那样会是1级的plc题,有点不靠普。工艺流程表有误,限位布置不合理,达不到自动的效果。

网友D:
当时鉴定的时候,看见这些PLC的题就头大。
都多少年了题还是这么个样。

网友E:
没看明白!有谁讲解一下!

网友F:
plc水平不高呀,没明白。

网友G:
按此图不能建立油压,油缸无法快进、工进。

楼主:
蛋疼的题目

网友H:
这个都是砖家出的题啊。

网友I:
很久没看液压油路图了,目测该图有问题,液压泵出来怎么直接连回油箱了,这样系统压力上不去啊,是这样吗?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谁出的题,又是砖家
1.SQ4如何作用
2.工艺表是错误的,安次表都不及格

实际上不给出工艺表(或给出正确的),给出SQ4,YV1,YV2,YV3的定义也不是什么难题。

楼主:
流程是不是这样子的?
启动SB1后,快进--撞到SQ2时 快进停 开始工进--撞到SQ3时,工进停 快进启动---撞到SQ4时快进停,工进启动,最后撞到终点限位(SQ5图中未标)工进停,经延时后快退,撞到原点限位后,开始下一轮循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谁出的题,又是砖家
1.SQ4如何作用
2.工艺表是错误的,安次表都不及格

1楼说的就是SQ2或SB2(终止工作,快速返回原点)
那也没有办法,谁叫人家是所谓的专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很久没看液压油路图了,目测该图有问题,液压泵出来怎么直接连回油箱了,这样系统压力上不去啊,是这样吗?不太懂。
这是纸上谈兵,不是实际应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流程是不是这样子的?
启动SB1后,快进--撞到SQ2时 快进停 开始工进--撞到SQ3时,工进停 快进启动---撞到SQ4时快进停,工进启动,最后撞到终点限位(SQ5图中未标)工进停,经延时后快退,撞到原点限位后,开始下一轮循环!
题出的不完善,你的作业也不及格
看图+文字作补充
启动SB1后,快进YV1动作--撞到SQ2 快进停 开始工进(YV3应该有动作,表的错误处)--SQ2消失,工进停 快进启动YV3断---撞到SQ4时快进停,工进启动YV3动作,最后撞到终点限位SQ3(没有SQ5什么事)工进停YV1,YV3断,(没有延时要求),快速返回YV2动作,撞到原点限位SQ1后YV2断,开始下一轮循环。
在任何时候,按SB2都要快速退回

网友K:
按顶楼说明,没有SQ5;SQ4应当与SQ2的功用相同。
快进在SQ2工进后,以SQ2未压合作为条件。

网友L:
题目正确,自己不会做,就不要乱说。同样也显示出了你自己的水平高代。油压机快慢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东西。
不会PLC编程很正常,那是说明你在培训时没有把这个培训放在心上。
YV3电磁阀为慢速开关阀,YV3边上的那个符号为液控单向阀。YV3得电,关闭回油油路,使回油从可调单向阀里经过,这样速度就可以由单向阀来调整了。

网友M:
油泵出油都直接回邮箱了,还弄啥进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油泵出油都直接回邮箱了,还弄啥进退?
赞同,油回油箱了,怎么进退?

网友B:
引用 网友L:
题目正确,自己不会做,就不要乱说。同样也显示出了你自己的水平高代。油压机快慢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东西。
不会PLC编程很正常,那是说明你在培训时没有把这个培训放在心上。
YV3电磁阀为慢速开关阀,YV3边上的那个符号为液控单向阀。YV3得电,关闭回油油路,使回油从可调单向阀里经过,这样速度就可以由单向阀来调整了。
版主,如果楼主不给出2楼的图,你能做出这控制程序?
即便有的这个图,不与甲方(老师)沟通(主要在YV3,没实体老师就看I/O灯)他会判你正确?
油(气)路图咱看不懂---声明

网友L:
那个图上的是画错了,就是那点点地方画图不应该连通(不是我画的表情)。但是本题是要求做控制,理解电路就可以了,管那个油路图上的那点短线做什么呢?

网友A:
有点小错误,但是试题好像可以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不明白 快进在SQ2工进后,是通过什么条件来触发运转的!

工进过程中SQ2一直受压,SQ2不受压时又转为快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解惑!原来工进是这样工作的哈!搞习惯了限位开关,一直以为是撞到起动或停止!过了那个地方就恢复了!
至于液压部分,本人接触的少,原理不明白!再次谢过!

网友O:
首先油压原理图都不合逻辑了还谈什么工作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L:
题目正确,自己不会做,就不要乱说。同样也显示出了你自己的水平高代。油压机快慢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东西。
不会PLC编程很正常,那是说明你在培训时没有把这个培训放在心上。
YV3电磁阀为慢速开关阀,YV3边上的那个符号为液控单向阀。YV3得电,关闭回油油路,使回油从可调单向阀里经过,这样速度就可以由单向阀来调整了。
考虑复杂了!这个其实并不会链接实物的!模拟而已吧!

网友Q:
关键是题目出的问题多多,破题。

网友R:
sq4超限位保护呀,防止SQ3失灵而作的安全保护行程

网友S:
感觉按2楼的图做就好了,想到实物是想不通的,油路肯定是有错的,但我想只是个参考吧,电磁阀都是用中间继电器代替,所以安图只要把继电器动做了,别的就不用管,也许中间继电器还有别用,本就不用考生考虑!

网友T:
用状态指令最好,还有跳转指令,

网友U:
看不懂液压部分的原理啊!

网友L:
学电工的,看不懂液压和气路图,那你还做什么技术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说学一门技术,知识面如果太窄了,你怎么也走不出去的。

网友V:
题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