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4):
我按照驱动器说明书接好了线,直接了脉冲端口  我就想试试电机会不会转动  但是事实上电机不会动  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没接使能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能信号是什么?

网友B:
PLC是否是晶体管型? Y0有脉冲输出了吗?

网友C:
没有2K电阻吗?
24v的正负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Y0 Y1 两个输出口是晶体管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了2K欧的电阻了

接线也对的 完全按照说明书连接的

网友D:
确定接线对了,也没有什么了。
plc发出脉冲也是可以监测到的

网友B:
PLC侧面铭牌拍个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是网上截下来的 就多了几个端口其他的一模一样 我有两个供电电源:1)一个是220V变压成24V的独立电源上面有V+和-com 我分别接在了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上面的VDC和GND。 2)第二个电源是plc直接接出的也就是图2上面的"24V”端口接到驱动器的pul+(红色引线) 从Y0端口接到驱动器的PU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线方式写在下面 帮我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E:
继电器输出的控制伺服,步进,你可以速度慢慢的试试。晶体管的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过 50hz 的频率 也没用。。调了很低了。

网友B:
瞎搞一通;
除非你这台PLC被拆开改装过,否则中达电通此型号的16个输出点全是继电器;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这台PLC上16个输出点全是继电器;全是继电器;全是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F:
14楼正解 型号r的结尾的是继电器输出的 T的才是晶体管

网友G(2016-08-09):
回复 楼主:
买错plc了呀,应该型号最后两位是T2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B:
zcmy版主,我是你FANS,,,

网友I(2019-01-14):
哈哈哈,好多人都搞错过,晶体管输出盒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