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接线,用三菱PLC

楼主(2016-03-04):
用三菱PLC 控制,接近开关接控制不用,准备用PLC直接控制,看手册0V该怎么接,Y接的FWD的话0V怎么接呢,是接PLC的公共端吗,谢谢

网友A:
是的,建议你外接中继来控制变频的正反转。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没有任何问题;
晶体管的要分NPN与PNP,不过大多变频器上也有开关可以切换输入模式;
以图一为例,NPN型的PLC,输出公共端接到变频器的0V公共端上,输出点接到REV上就行了;

网友C:
是的 PLC的输出接到变频器上面 和COM形成回路就好 对变频器而言只要是个开关信号就好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是的 就按照你说得接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