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panel如何接线

楼主(2016-03-04):
请教这种监控主板,panel插针如何接线?

网友A:
左边第一第二是USB,机箱自带母插座,左边第三是电源灯,硬盘灯,开机,重启等等接线。
度娘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B:
找对应的主板说明书 啊,

网友C:
看什么牌子的主板

网友D:
去找主板说明书看看

网友E:
度娘就是能干

网友F:
真没见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
监控主板不清楚 一般电脑主板都是看下说明书

网友H:
这个还是要找主板的型号,然后网上找这个型号的说明书。

网友I:
对照型号找说明吧。

网友J:
有插头的啊  要自己接线

楼主:
已接好,主板上有.因为是晚上,接线线路方式标的很小.当时没有看见.
谢谢各位!

网友K(2016-04-12):
一楼回答的好,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