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老师们个问题

楼主(2016-03-04):
GT3编程软件写的窗口画面,如图,我想问它上面的那个D1框是什么东西,怎么放上去的,怎么用鼠标点击都点击不进去的,请各位老师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吧。

楼主:
我说那个框,不是字

网友B:
楼主厉害这个我还没接触过

网友C:
这个是文本,程序里面有条件触发的,放在一个寄存器里面,事先要在触摸屏上面做个文本并且和plc的地址对应,一般这种文本都是报警时候弹出来,提示报警信息的

网友D:
没有使用过;
或者找一找编程软件的使用说明,看有无相关描述,可能是放置 设置之类的吧。

网友E:
双击图框,在属性里可以设置,D1代表的电位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击图框,在属性里可以设置,D1代表的电位器号
双击图框弹不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