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5):
两个油缸经常一高一低,不时的需要调平。请问原因?如何彻底解决?

网友A:
平衡阀,有液压系统图吗?上传一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应当和气缸一样,同一电磁阀控两个气缸,也不会同时。

网友C:
有图片吗,发过来看看

网友D:
在两端加上固定齿条,活动的齿轮用一条轴连接起来就基本上能够同步了。

网友E:
这个看你是电液折弯机还是扭轴折弯机

网友F:
之前在一个厂也有一台这样情况的古董级折弯机,反复无常后老板果断换了一台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两端加上固定齿条,活动的齿轮用一条轴连接起来就基本上能够同步了。
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我们厂也用到过这种设计

网友H:
油路设计少了一个平衡阀,双油缸的设计是硬伤,不好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算古董吧,才七八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路设计少了一个平衡阀,双油缸的设计是硬伤,不好弄
现在都是什么样得了?

网友I:
能同步就行

网友J:
解决方案可加装平衡阀,学习了。。。

网友K:
这个叫坠缸, 是油缸油封漏油, 换油封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具体哪块的油封,不能全换吧

网友L:
这个要二个油缸上都加平衡阀,而且二个缸的压力要调的一样,二边油缸进出油管的管径要一样大小,不过,就算这样了,调压的时候还是多少会有点误差的,总之,二缸同时动作的缺点就是,用段时间后,多少会有点二边不太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