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5):
如题。这样是不是可以保护PLC的输出端口,要是并上个二极管,极性怎样接,如果接反了,会烧坏端口吗。

网友A:
接反的结果就是烧坏输出端口。以前外出维修碰到一台数控机床二极管接反导致数控主板烧坏。

网友B:
续流二极管为反向并联,以释放继电器断电后产生的反向感应电压,如一楼图。

网友C:
呵呵;如果你动作频率不高,不加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接反了直接通过三极管短路,你说烧不烧呢?

网友E:
接反了就是短路,肯定烧的,还不如不接呢

网友F:
晶体管输出的必加

网友G:
从来没加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接反了就是短路,肯定烧的,还不如不接呢
学习了,看到很多设备就没接

网友I:
在线圈两端反并联

网友J:
因该加,但不加好像也能用

网友K:
应该加,但是接线安装时比较麻烦,所以直接省略。

网友L:
中继不加也可以的 现在的晶体管输出基本都是和内部隔离的

网友M:
当然要加线圈的反向电压也会损坏端口

网友N:
续流二极管,如2楼所说,抑制反向感生电压,保护晶体管。

网友O:
一般不要加,你极性搞错了,没保护到,反而会烧坏

网友P:
反向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