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拆解西门康模块!!

楼主(2016-03-05):
输出端子松动!拆掉加焊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也修啊 顶了

网友B:
楼主所说怎么情况!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C:
楼主强悍,不能用就报废呗。弱弱问句,里面含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二手的都要1000多啊。不修成本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端炸线,不知道输出端为什么有问题

网友D:
主要是那个管子拆不下来 不知怎么焊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个不是管子,是输出端子,管子坏了修不好的,我以前修过一个,外加一个IGBT管,但是用的时间不长就坏了

网友E:
强悍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F:
那坏的是制动吗?

网友G:
拆的非常完美,手工不错!

网友H:
还是换新吧 可靠

网友I:
怎么烧的

楼主:
维肯的变频器,被别人修过,现在问题太多还要一些时间。模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J:
模块拆了,是不是修好以后还要封上?否则灰尘散落加上环境湿度会导致模块的集成芯片管脚爬电。

楼主:
回复 网友J:
模块只是端子有点问题,修好后抹了防漏电的材料。

网友K:
没有拆过呀。

网友L:
楼主强的,这个也可以修好。膜拜。

网友M:
高手啊 这个也能修

楼主:
现在试机没问题。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