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5):
求教大神这是什么问题?是设置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A:
连线,通讯参数问题,或者端口问题

网友B:
通讯不上   看看通讯参数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触摸屏我是proface gp2400,GP上设置如图所示,西门子PLC200没有设置,线也是九针的,不清楚这通讯线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上传了几张图片在楼下,你帮忙看下是否有问题,谢谢啦!

网友C:
先确认电缆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你好,我也不知道如何确认,上面也没有写型号,是公司采购买直接给我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确认吗?

网友A:
你不会测量下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也不知道如何确认,上面也没有写型号,是公司采购买直接给我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确认吗?
乱搞一通;GP2400上对应与PLC接口的通讯口是25PIN,你这9pin的通讯电缆怎么可能插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但是GP2400上面有九针的,这个COM2是不能用来接PLC的吗? 对这方面是小白,我也查了好多资料,有些还是不懂

网友C:
乱搞一条电缆就来连;
S7-200的通讯口上还带DC24V电的,搞不好乱接到屏上会把PLC通讯口或屏的通讯口给烧毁了;
记住,电缆不是二头只要能插上就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记住了,谢谢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连接PLC200的是不是需要RS485的线? 还有能不能简单和我说下GP2400如何才能和PLC连上,需要设置些什么,真心谢谢了!

网友D:
看你用什么通讯协议的罗,都用西家的东西最简单,3、8线一连,设置也简单,好久没用200忘了,现在用的都是PN线更简单,拉根网线就算完

网友C:
呵呵;一根通讯电缆就行了,何必要再考虑网线,要知道S7-200是不带LAN的,配个CP243模块要多少钱;
不过GP2400上倒是真的自带了以太网接口;

网友E:
看你的设置,S200通讯口是RS485的,而屏设置的是RS232,屏没有用过具体要查手册

网友C:
线都不对,设置还有什么用;

网友F:
选项中PLC号应为2,触摸屏号为1,pc机为0,用PPI通讯协议连接通讯,好像是这样,更主要的是电缆要正确。

网友G:
通讯电缆,通讯参数都是错的;
另外GP2400T已经停产N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