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5):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igbt驱动板,但是购买时,他们把几个关键芯片的型号打磨掉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加信号时,一接发生器的地线(与GND连接)就亮红灯报警;
第一张图是整块板子的连接图;

网友A:
找下IBGT的驱动芯片 对比一下实物电路  比较耗时间

网友B:
驱动光耦hcpl3120之类的

楼主:
那么函数信号发生器的黑夹子夹在哪里合适?

网友C:
对于擦去标识的芯片,可以试试参考一些典型电路图去判别,根据引脚、功能等;或者,只关注需要的部分或信号。
但我不了解这些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擦去标识的芯片,可以试试参考一些典型电路图去判别,根据引脚、功能等;或者,只关注需要的部分或信号。
但我不了解这些电路。
说是不了解电路,但方法靠谱
根据电路原理和各引脚功能不难发现

网友E:
这是什么上边用的igbt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