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连续计数方法

楼主(2016-03-05):
有一设备要求Y1为1时,M32为1时,记录M32为一次。Y1再次为1时,M32又为1时,M32记录为二次。Y1为1时,M32为0,M32不记录。就是说M32连续出现时,计数器计数。不连续不计数。Y1和M32是再同一周期出现。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计数器使用上升沿

网友C:
什么叫连续 外部问题这是

网友D:
M32采用上升沿才可以,要不m32和y1同时接通一会就够了,plc扫描周期很快的

楼主:
连续计数,再序号为1,2,3,4,5,6,7,,M32连续出现时,记录M32出现的个数。不连续不计数

网友E:
c60的1哪里去了 怎么直接到2 还有你的y1和m32接通的时间是多久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文字描述是很难看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32采用上升沿才可以,要不m32和y1同时接通一会就够了,plc扫描周期很快的
1.台达的计数器不是前沿计数吗?没用过,求证
2.再看楼主的描述,及后来的不充,简单的程序不行
3.关键是M32与Y1的时序关系没描述清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连续计数,再序号为1,2,3,4,5,6,7,,M32连续出现时,记录M32出现的个数。不连续不计数
Y1,M32 没有on-off-on的变化吗?
这要求谁提出的?拍脑袋想的吗?
是不是这样滴
上边的好实现,下边的谁能?

网友G:
是说,Y1连续的几次接通时,M32均是接通的,则C60累计计数(否则清零)吗?
那么问题转化为,如何判别M32是连续接通的。

可能应当是,在Y1接通而M32断开时,复位C60;
只是猜测,可能与要求不符。

楼主:
是这样的逻辑关系。这个用处很大,在流水线上可以发现产品中断。又可以检测报警,连续X次报警为有效警示。小于X为忽略。

楼主:
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