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速电机

楼主(2016-03-05):
有这几张图片,能确定这个电机是"角/星星"接法吗?

楼主:
请师傅指教指教。谢!

网友A:
你要的是这个吗

楼主:
铭牌看不清楚,我没办法确定这个双速电机的接线方法是"角/星星"还是星/星星。所以有上面一问。

网友B:
有个6极,另一个是多少?

网友C:
铭牌就是关键,用酒精擦拭干净再看!然后马达的接线盒盖子内部一般都会粘贴有接线图的。

网友D:
这是个挺头疼的事!楼主一定要慢慢来!

网友E:
还真没看到这样的电机呢。

网友F:
还是要尽量分辨型号以核实,或者也可参考一下同类型机床(仍需要验证)。

网友G:
接线盒的端盖上没标着吗?

网友H:
多少千瓦看不清

网友B:
首先电机空载,2种转速,总计有4种接法,同等转速下,电流最小的就是对的接法。

网友I:
从控制箱柜上接触器的接线应该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用的就是二楼的那种。

网友J:
可以查找相关的资料 然后再看电阻!

网友K:
根据所测阻值来看是角/双星,因为W2-W1与W2-U1的阻值相等,如果是星/双星是不会相等的。

网友L:
看电箱里面的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