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5):
上次说了给客户改造一个37的空压机,效果不错达到节省百分之三十的能力,客户另外一台也要改造,早就做好柜子了终于客户有空我也抽空给他装上去了,采用空压机的压力变送器。安装就两个小时搞定,效果不错,参数也不多。主要是频率,时间 pid不到八个参数就搞定了。剩下安装一个电表客户自己装吧。
改的买个卸载后六分钟停机不能一分钟停机,客户找卖空压机的换个面板,花了四个点我配合完成,五十多岁老头,干的不错,上去就把线全拆了,四个点又全部搞定了。

第一个图是伟创变频器改的30kw空压机。老大的家伙 ac60的。 第二个是以前给他家改的en600矢量的37kw的。省电百分之30以上,原来是卸载6分钟才能停机,这会改控制器了卸载1分钟就停机。

网友A:
图看不到啊,请问楼主空压机改造完后,变频器对电网产生的谐波怎样处理啊。

网友B:
图片上传失败。
另外变频器只有对低压的通讯线路造成影响,变频器的供电线路独立分开即可尽量避免干扰。

网友C:
楼主发下图学习一下!

网友D:
能介绍下都能总在什么样的空压机吗,正想学习呢

网友E:
后半段没有看懂?

网友F: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G:
看不懂你要说的意思,图也没?

网友H:
没图没真相

网友I:
空压机是活塞式的还是螺杆式的

网友J:
图呢?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K:
有赚到了啊

楼主:
第一个图是伟创变频器改的30kw空压机。老大的家伙 ac60的。 第二个是以前给他家改的en600矢量的37kw的。省电百分之30以上,原来是卸载6分钟才能停机,这会改控制器了卸载1分钟就停机。

网友L:
可惜,没图。

网友M:
改什么内容,上来就是一套改掉了,改前后是什么效果?

网友N:
省电30%是怎么确认的?能介绍的具体点吗?另外,空压机除了变频调速控制压力以外,还需要对空压机系统做其他工作吗?讲得太简单了,反倒产生了好奇心。

网友O:
有关工频螺杆空压机改变频式的我改了有16台了,节能很显明,把原装控制板拆下换上带有电流输岀专用和变频器配套板设定好参数<板和变频器>开机试验ok.详细说明就不说了吧!

楼主:
原来系统一点不用改,我的柜子带工频变频转换的,节电是客户自己挂电表测量的。空压机参数啥也不动,就加个变频器就好了,变频器设置恒压参数就行了。可以看看我以前改过的帖子。

网友B:
螺杆空压机确实有节能的空间,就是在卸载的时间里面做文章。
以前见过商场超市的自动扶梯系统,也有节能的改造,就是无人乘坐自动减速或者超低速运行,有人乘坐立即全速运行。

网友P:
柜子的顶部好像不太安全,有可能异物跌落进去,还不防尘防水,建议楼主在柜顶再加一层顶板,散热气流从顶板下四周缝隙经过,柜底可加槽钢托住。黑色蛇皮管进柜的胶圈好像忘记装了吧。

网友Q(2016-10-17):
效果怎样?

楼主:
效果很好,最近又改了好几个这个月要改造一个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