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6-03-05):
丹佛斯Err84故障什么原因,什么是安全选件,新人求助

网友A:
应该有说明书啊

楼主:
没有找到

网友B:
去网上找说明书

楼主:
网上找到了,说是什么安全选件,是什么个意思

楼主:
我有一台高速绞线机放线架,380电源,接两个丹佛斯变频器,控制左右两个电磁制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最近发现故障,左边一台开机中突然停止,保险丝熔断,后不能起动了,烧保险,其它师傅说是电机上问题,经检查发现电磁线圈无电阻,更换电磁制动后还是不能起动,继电器发响,我怀疑电路,其它人不认可,以为电机,,右边变频器显示Err84故障,查说明书说重新安装安全选件,请各位大神指点,拜托,我是新人刚入手这行,多谢大家指导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哪位大神救急,说明书和机器不对版,

网友D:
去他们官网上下载,都有的

网友E:
丹佛斯变频器型号很多,要说清楚。

网友F:
去官网看看相应型号的说明书或者直接打技术支持。。

网友G:
警告 48, 1.8 V 電源過低
控制卡上所使用的 1.8 V 直流電源超過極限。電源是在
控制卡上測量的。檢查控制卡有無缺陷。若存在選項卡,請
檢查有無過電壓的狀況。

(择自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