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5):
欧姆龙PLC与Touchwin触摸屏做的一个拆机设备,在触摸屏上设置了电机的速度,和拆件距离,设备运行时,触摸屏上的参数会时不时的变化,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看是什么参数,如果实时参数就对啦,是设置参数,查程序

网友B:
是设定参数还是显示的PLC内的数值,请描述清楚;

楼主:
是设定的参数,不是实时参数。

网友B:
设定值变化,先检查程序是否对应的地址有冲突,另外就是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C:
设定值变化  肯定是地址内有重复的地方,楼主换个地址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