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G IG5变频器

楼主(2016-03-05):
手上有一台IG5变频器,准备接成外部电位器调速的。看配线图,有一个5G的公共端子,可这个端子在控制板上面怎么找不到的,有用过这个机器的朋友,还请指导下。

网友A:
对应VI端子右边的CM;

网友B:
vi右邊的cm端子

网友C:
对的就是CM端子

网友D:
说明书和机器不匹配啊,也许旧版和新版的,网上找的说明书上是CM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机型是iG5…你拿出的手册是iS5…
上面各楼说的对的,你现在的只有一个公共点“CM”…

网友F(2016-05-26):
驱动板上有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