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5):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s7-300型号是313c—2dp,她和七台伦茨9300变频器用dp通信,现在都通信不上了,如何检测他们哪个坏了(七台都通信不上,怀疑plc主机坏了)

楼主:
单独量plc3.8脚有两伏以上电压。单独量变频器有1.2伏电压。机器上午还是好的。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另外拉一根DP线,从PLC直接飞线拉到变频器

网友B:
联机看下plc报警信息

网友C:
在300plc软件中打开程序,在线看下硬件组态哪个没有连接上。

楼主:
就是这样

网友D:
有程序,直接重修下载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管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你把站点删除一下,再配置一遍,下载试一试!
还有就是你找个其他的从站,硬件配置中配置一个,看能不能配置上,要是能配置上就表明300的DP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