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问题

楼主(2016-03-05):
   今天下午动力车间喊电工,深井泵起不来。到现场看变频器报故障过电流,复位后依然报故障。看说明书有可能电缆对地,心里就有谱了。这电缆以前被钩机挖坏过,用地线做相线用呢,估计不行了,(摇电缆对地为0)好在已铺了备用电缆了。下到地坑里准备接线  随手断线然后摇水泵自带的防水线(潜水泵井下100多米)对地也全部归零。想着水泵绝缘要是坏了可就麻烦了,这个泵以前修过一次。但是好在这个泵电缆坏过好几次都是我接的,以前也是对地归零没啥问题  然后量相间阻值都是2欧左右。死马当活马医  只能把备用电缆接上试试再说吧,硬着头皮接上后试机正常启动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对地会归零?

网友A:
一般马达的绝缘在0.5M左右就可以通电运行了,可能是楼主的摇表不准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摇表的事,摇新电缆就没事。话说回来怎么检测摇表的好坏呢

网友B:
线路潮湿导致的吧

网友C:
绝缘为零还是要查明原因为好!不能强行启动啊!

网友D:
你的摇表是什么等级的?还有井下湿度大,可能导致摇不住!

网友E:
这样还用啊?不安全!!!

网友F:
1000V还是以上的绝缘电阻表?

网友G:
回复 楼主:
摇表的原理就是一个手摇发电机(内阻很高的发电机,没有什么带载能力),测试它是否好坏太容易了,就是摇表的出线两端接一个电压表(注意可检测比摇表输出更高电压的档位,如果万用表测试电压档达不到,可以用分压电阻来测)。匀速手摇,看看摇表的输出电压是否达到了它的标称电压。

网友H:
可能是表面泄漏电流;
另,普通电压表测摇表电压,不一定能够测到其额定电压值(只是推测,未做试验)。

网友I:
有可能在水与空气接触的地方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500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路是在井里泡着,但是我单摇线芯和外皮阻值很大

楼主:
这台水泵是那种先往里面注水在下井使用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J:
种种原因

网友K:
有接变频器还能用没事,估计是你的测量出错

网友L:
回复 楼主:
输出端并上电阻,5M,1M。500K,然后摇起来看指针的指示是否对应所接的电阻的阻值,接上普通万用表测电压,这个方式不对,500V的摇表,万用表只能测出是200V左右,因为万用表有内阻(1v20k),它实际测得就是万用表的内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输出端并上电阻,5M,1M。500K,然后摇起来看指针的指示是否对应所接的电阻的阻值,接上普通万用表测电压,这个方式不对,500V的摇表,万用表只能测出是200V左右,因为万用表有内阻(1v20k),它实际测得就是万用表的内阻
摇表摇出的电压是直流吧 ?

网友N:
用摇表测量在用的低压潜水泵,绝缘值接近零、不过零,三相阻值基本平衡,是可以通电的,在矿山井下这种情况很多。

网友O:
井下潮湿绝缘低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是直流的

网友P:
伺服电机,地线电流20多安,仍运行相当长时间,后来绝缘恶化,转速高了跳闸,才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