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6):
三菱FX系列PLC和Q系列PLC通信用RS485怎么做,而且后期还要做无线通信,有没有做过的朋友给个思路就行

网友A:
使用CC-LINK

楼主:
回复 网友A:
CC做当然首选但是要无线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B:
485通讯,两边都加485通讯接口,用无协议通讯指令做。
相对比较起来,用CC-LINK通讯要简单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和Q系列PLC通信用RS485怎么做,而且后期还要做无线通信,有没有做过的朋友给个思路就行
用MODBUS RTU协议吧,物理层走RS485,后期改无线的话可以用GPRS-DTU,无线透传的!

网友D:
FX系列需要购买CCLINK总线通讯扩展模块,做无线传输的距离是多远?几十上百米?几公里?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做无线可能只有选rs485方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协议还没做过有没有相关资料??谢了

网友E(2016-04-05):
还是用CC-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