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6):
各位大佬220千瓦直流电机可以换成280千瓦的吗调速器用原来的负荷不大

网友A:
调速也有功率啊

楼主:
610A的直流调速器电机额定电流是685A的可以用吗

网友B:
你的先算280KW直流电机的电流,在留有1.5倍的余量

网友C:
应该可以用呀。

网友D:
电机置换,不能仅以功率来决定,还有转速范围呢,如果置换的电机转速范围一样,就是功率大了,控制器需要限制,因为属于小马拉大车,控制器参数要做调整,否则,电机没事,控制器就被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