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

楼主(2016-03-06):
五位的色环电阻,紫绿黑宗澄,应该是7.5k吧,怎么测量才75欧姆?

网友A:
在线测量的,还是单个测量的。

网友B:
使用久了颜色变了吧,金色看成宗色了。

网友C: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不就行了

网友D:
焊拆下来量的吗?

网友E:
拆下来量比较准确啊。

网友F:
拆下量的话,那就是时间长颜色没有看清。

网友G:
查下来测量,看看阻值有没有波动。

网友H:
最好焊下一脚来测量准确点,俺让一只1.8M与2M的电阻费半天事,色环看不清,表测一个样的阻值。不知大师们有啥窍门?

网友I:
还是直接测量方便,但有时需要拆,麻烦啊

网友J:
这个五环电阻真是败笔啊!很多人都鉴别不出来的。没办法……

网友K:
1、偏差环距其它环较远。
2、偏差环较宽。
3、第一环距端部较近。
4、有效数字环无金、银色。(若从某端环数起第1、2环有金或银色,则另一端环是第一环。)
5、偏差环无橙、黄色。(若某端环是橙或黄色,则一定是第一环。)
6、试读:一般成品电阻器的阻值不大于22MΩ,若试读大于22MΩ,说明读反。
7、试测。用上述还不能识别时可进行试测,但前提是电阻器必须完好。  应注意的是有些厂家不严格按第1、2、3条生产,以上各条应综合考虑。

多第五点看你看错的可能性大

网友L:
个人看法,不一定成熟。色环电阻各厂家的颜色标准色差大导致看不准,第二点是设备使用后颜色老化导致看不准,第三点是印刷色环定位不准导致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