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6):
订单多,买新的设备周期长就外租的。使用起来后是故障不断哪,开始是执行某一动作就系统掉电。死机翘翘了。废了很大力气调试好生产程序,开始印得非常好,定位精准,成型漂亮。但过不了多久不是上偏移,就是下偏移,搞不好在旋转方向上还偏移个角度。非常头疼。外租方的老板是技术出身,个人认为水平很高。设备进厂时作了简单培训,也给了我相当完整的DEK系列资料。遇到这样不保守的大虾非常难得。所以也乐意帮忙,他派了一个小弟过来解决问题,就一直在旁边协助。实实在在的干了两天哪。第一个问题容易点,就是某个感应开关位置超限,在执行时引起系统掉电。第二个问题就废了很大精力了,这么说吧,系统版本反复装了N次,主机板卡换了个遍,驱动电机换了两个。驱动板卡反复调换确认。当然什么参考点校正,精度测试更不用说了。一再分析,极度怀疑是钢网架固定不牢导致的,而钢网架的固定是靠左右两个电磁铁强力吸合固定的。再靠周边的三个步进电机精确定位。就调整了两边的电磁铁间隙,再试故障消除。后面总结下,为啥走了那么多弯路,一是不该只从电气方面去思考问题,以为是算法和执行机构除了偏差,后果就是换软件,换电机,换板卡。第二是不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以为用手推动钢网架,目测没有位移就以为没问题。结论是搞维修,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带入死胡同,一但受阻,要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不能文字一起上传,非要搞到二楼?

网友A:
维修有时候是这样的,忌查错方向;所以,有的时候(不熟悉的设备 疑难故障),思考的时间可能比动手的时间要长。

网友B:
还以为是工控机出问题了呢

网友C:
维修要么把原理搞懂,要么要有丰富的发散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