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6):
如题。请问台达的PLC有回复出厂值的功能吗。就是在编程软件上.
是这样的,PLC是DVP-14EC,程序带密码,我把密码接出后,就和文本通讯不上了。文本是信捷的。我又换了一个文本也通讯不上。可是,PLC可以与PC通讯啊,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应当有的;
可先查看一下编程软件的帮助,看有无说明。

网友B:
应该只是在与文本通讯部分出问题
回复到出厂,岂不是格了PLC?

网友C:
那说明通讯口和线都没有问题的
文本通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网友D:
有此功能

网友E:
plc解密造成通信地址复位而已。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与这个PLC的通讯,我用老的版本软件可以通讯上。可是用新的软件怎么联接不上。

楼主:
请问台达的M1069继电器是怎样定义的是啥作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二边设置一一致

网友F: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G:
连不上,肯定是叁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