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6):
三菱plc可以监控某个开关量高低电平的变化吗?
以前用过GE的plc,那个可以监控某个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或者由低电平变高电平,我想问下三菱的可以吗?

网友A:
是plc都可以。

网友B:
是要求专门的指令或器件吗,还是一般性的检测。

网友C:
监控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监控X1这个开关量后,可以查看所监控时间段内X1的所有电平变化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监控X1这个开关量后,可以查看所监控时间段内X1的所有电平变化状态

你可以打开你所用的软件对应的手册,了解一下采样跟踪章节描述的内容。

网友E:
上升沿下降沿就是吧!

网友F:
三菱PLC有个采样记录;或者写程序来记录

网友G:
只能检测数量啊,你还想检测时间?时间加触摸屏应该就可以了
个数的话:
m8002    mov k0 d0
ldp x1
inc d0
数量多的话,用32位的 加D

网友H:
是像西门子200的监控 趋势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