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6):
我单位有照明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交流12v,容量60w
两个问题:
第一,这种变压器接12v直流灯带上,能不能正常发光(假设灯带功率小于60w)
第二,两个变压器能不能并联使用,使容量增加一倍给更大功率的设备供电
谢谢各位

网友A:
1、如果是输出交流12V,除非进行整流,否则是不能带12V的直流灯的;
2、不可以并联;

网友B:
不能正常发光不能并联

网友C:
一楼说的很好

网友D:
1是不能的
2如果两个变压器同型号同容量最好同厂家的是可以并联运行的

楼主:
是一模一样的变压器

网友E:
一楼回答的很好,如果灯交流12v,可以用直流12v供电,反之肯定不可以呀!

网友F:
变压器的并联供电是有学问的,不可随意并联。其实独立供电稳定性更加高。
如果变压器容量不足,请购买容量更大的。

网友G:
交流用在直流上要先整流才行,两个并联不行的。

网友H:
楼主1说得很正确啊。

网友I:
不能并联的

网友J:
两个变压器都整流,然后将直流可以并联。作为1+1=2的功率并联,供电于直流负载。

网友K:
什么样的灯具,可能为发光效率降低、或有明显频闪,或者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损坏(看具体电路);
(照明)变压器不宜简单并联使用。

网友L:
不同的灯具不好一概而论,不过即便能亮也不正常,变压器最好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M:
如果是完全一样的变压器,是可以并联使用的,关键是相位不能接反!!否则短路!!!!

网友M:
还有如果是使用LED灯的话应该是可以亮的。LED灯也是二极管,相当于半波整流,但是会有闪烁感!!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完全一样的变压器,是可以并联使用的,关键是相位不能接反!!否则短路!!!!
幸亏没敢接,否则短路跳闸,健身房的客人一定会投诉的,我也是担心输出线有没有反正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的精彩解答,我的问题大家已经给出了答案

网友N:
1.灯带如果是发光二极管的,接在交流下应该能亮。
2.两台变压器的并列运行,电工手册里有这一项,看看。

网友K:
因为有疑惑,重看这帖子,才注意到说的是“灯带”,则可能如15楼所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用未使用的作试验,注意安全。

网友O:
看灯带属于什么级别,那种只用电阻的可以,亮度就不考虑啦,使用电子电路的,没问题。

网友P:
变压器不能并联     接灯的部分只要出来是直流电12V ,而且灯也是直流12V 就可以接   反知不可以接的

网友M:
我实际并接并长时间使用观察,也是LED灯,是地面疏导指示灯,一切良好!

还有电工手册也有变压器并联使用的各种要素,同频同相同功率!

网友Q:
交流直流还是要分清的,变压器换一个也没几个钱,还是换了好,最好不要并联!

楼主(2017-08-10):
多谢各位师傅精彩讲解

网友R:
输出的是交流电压,要变为直流电压必须加装整流装置及电容才能得到比较纯的直流电。两个变压器不能并联,要提高变压器的功率只有更换变压器的容量....